LaunchPad 定时器A

楼主: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 = TASSEL0 + TACLR;
CCTL0 = CCIE;
CCR0 = 16384;
P1DIR |= BIT0;
TACTL |=MC0;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
P1OUT ^= BIT0;

}

为什么下载到DEMO板上P1.0的led闪烁间隔时间不是1s?

网友:
注意时钟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闪烁间隔是1s。楼主指的是两次闪烁之间的时间差吗?如果 是这样的话,程序每隔1s会改变一次状态,意思就是闪烁间隔是2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的频率不是32768Hz嘛?为什么下载到DEMO板上要隔好长的时间才变一次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到DEMO板上间隔时间就不是1s了,好长时间才变一次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是不是32K的外部晶振可以看一下你板子上是否有这个晶振;另外,如果采用默认配置的话时钟是12K的,所以时间会变得很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上没有晶振,若没有外接晶振,时钟频率是12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靠近单片机时,灯的闪烁频率会加快,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啊,是12K的,但是一般都比较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