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电源

楼主:
一.  电源部分参数

          1.  额定输入电压范围:      6.5V-32V
               最大输入电压范围:      4.8V-38V
          2.  额定输出电压范围:      1.5V-30V
          3.          额定输出电流:             1.6A   (连续工作8个小时,壳体温度为55度)
               最大瞬时输出电流:             3.8A    (18V输入,5V输出时测试)
          4.               +固定输出:    5V/200mA
          5.   注意   注意   注意:   调压输出与固定输出2个电源不能共地使用,否则
                                                  电流显示会不准确和过流保护发生问题。
    二.  表头部分参数

          1.  电压表:测试范围0-40.0V ;显示分辨率   0.1V;平均误差小于正负  0.2V;0.5秒刷新1次。
          2.  电流表:测试范围0-4.00A ;显示分辨率0.01A; 平均误差小于正负0.02A;0.5秒刷新1次。
          3.  功率表:显示范围0-99.9W;显示分辨率 0.1W; 功率值由电压表和电流表的乘积得出。
          4.  计时表:显示范围(0-999) x 60秒(16.65小时)  ; 显示分辨率 0-60秒可设置;平均误差小于1分/2秒。

网友:
作为一个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漂亮!

能否介绍得具体点?机壳的设计,特别是左边端子台、LED灯和电位器的处理。只有一处有些不解的是,电位器放在外面不怕尘污吗?

网友:
四. 设置说明

1. 进入设置菜单: 按住任意键不放、上电、放开按键。
2. 更改菜单项: 通过“切换”键来实现。
3. 更改内部参数: 通过“开关”键来实现;按1下时间小于0.5秒数据+1,大于
等于0.5秒+10或+100,数据溢出后从0开始重新加数。
4. 菜单: 菜单共有4项,分别用数码管前面的4个指示灯表示。
5. 菜单1: 显示倒计时数0-999个数,计数单位在菜单2里设置。
6. 菜单2: 显示倒计时数的计数单位0-60秒。
7. 菜单1与菜单2: 如果有1项设置成0,那么使用时打开开关,输出时间是永远
否则输出(菜单1x菜单2)秒后关闭输出。
8. 菜单3: 设置过流保护电流点(0-3.22A),联系输入输出电压、发热情况而定。
9. 菜单4: 电源状态(不可设),生产过程中使用,和用户无关。
10. 退出设置菜单: 断电2秒后重新上电即可。

五. 使用说明

1. 表头显示切换: 通过“切换”键来实现;每按1下 “切换”键表头分别显示电压
电流、功率、倒计时数(如果计时数设成0跳过此项)、自
动轮换显示(轮换时间2-4秒)。
2. 输出控制: 当输出时间设置成等于0时,那么按1下“开关”键打开
输出,再按1下关闭输出。
当输出时间设置成大于0时, 那么按1下“开关”键打开
输出直到计时减到0,如果计时期间内按1下“开关”键那么计
时会立刻清0并关闭电源输出。

网友:
只能降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