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求推荐一块ARM板

楼主:
我现在要测实时电压,通过A/D转换得到数字量,通过以太网传输到PC上,用VB,对电压的值进行一个实时的观测。A/D的精度6位以上就可以了

求推荐一块板子,万分谢谢

网友:
你这个要求 随便买一个M3就够了吧。

网友:
这个用arm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用51单片机完全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