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得不够仔细啊。。。考试成绩很差,,,大家都得了多少分呢?

楼主:
才19分。。。。悲剧啊。。。错了好几个。。。

视频听了两遍都没有,还是去查DS里才有。。。。。。

大家都得了多少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5分的飘过

网友:
怎么查分?

网友:
答了两道题,零分!

提个小建议,应该先看题,再看视频!针对性学习!
课程中演示的软件没有指名下载地点,请原谅我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19分已经不错了,挺厉害的了……不过就定的60分线来说,悬了

网友:
看了两个视频 80分,  参加过TI研讨会的时候有听过

网友:
哈哈 看来19分 分也不低啊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80分?怎么得的……
我学习测试才7分……
认证才20多……

网友:
第一个小测试是0分,得先看一下数据手册大概了解下再看视频能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油,再接再砺哈!

网友:
16分的飘过i……

网友C:
注意是正确率不是绝对得分,60%的正确率。当然,为了避免误会,建议站方与TI沟通一下,修改得分制为百分之,三次考核的总分为100分,正确率为60%就为60分,这样就不会发生误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是正确率不是绝对得分,60%的正确率。当然,为了避免误会,建议站方与TI沟通一下,修改得分制为百分之,三次考核的总分为100分,正确率为60%就为60分,这样就不会发生误会了。

我们同事今天调整:)

网友D:
这个PPT有办法下载吗?
学习了以后,要复习的话,只要看ppt就好了,而不需要重新翻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PPT有办法下载吗?学习了以后,要复习的话,只要看ppt就好了,而不需要重新翻视频

课程的PPT下载链接:

https://www.eeworld.com.cn/whitepaper/show.php?itemid=516

网友:
网速有点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下载,谢谢

网友:
先看题,在看视屏,再看手册笔记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