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中接8M晶振不起振

楼主:
msp430f149中xin引脚与xout引脚接8M晶振,但是8M晶振不起振

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P5DIR =0X10;
P5SEL=0X10;
BCSCTL1&= XTS;
do{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SELM1+SELM0;
  for(;;);
}

新手,碰到这个问题几天了,求各位高手出手相助,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例程代码
#include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5DIR |= 0x10;                            // P5.4= output direction
  P5SEL |= 0x10;                            // P5.4= MCLK option select
  BCSCTL1 &= ~XT2OFF;                       // XT2=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                        // MCLK= XT2 (safe)

  for (;;);                                 // Do nothing
}
你再看看,焊接方面,是不是有虚焊之类的,以及补偿电容接上没

网友:
硬件已经固定了,我是要用LFXT1做高频晶振,该怎么设置呢,用我上面的程序不能实现,晶振不起振

网友:
/*8M晶振初始*******************************************************************/
void init_clock8m()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
        do{
          IFG1 &= ~OFIFG;                           // 时钟稳定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1+SELS;                 // MCLK=SMCLK=XT2
}
/******************************************************************************/我这个初始化肯定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硬件有问题,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你们这些都是用XT2做高频晶振,我要问的是用XT1做高频晶振,本来XT1主要是用作低频的,我这里硬件上面已经固定死了,把8M晶振接在了XT1上,用的是已有的硬件设计,这个系统是可以用的,但是我拿到手自己编写程序,晶振就不起振,纠结啊

网友:
是不是示波器档位问题

是不是示波器档位问题?换到10x档试试看,两个档位还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