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
才加入论坛2天,发现大家要么说的是无边际的高深道理、要么是实现1个大的系统,这样多数人只能在外面傻傻看热闹。我想我要别出心裁,提点大家都能看懂,又很实用的技术。

    问题 1:  继电器光耦隔离驱动(电路要简单可靠成本低)。

    问题 2:  蜂鸣器可以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吗?

    问题 3:  3.3V的器件可以直接和5V的器件对接吗?不用电压转换芯片可以吗?

    问题 4:  电阻可以抗干扰吗?

    问题 5:  用单片机控制强电都有那些手段?

    问题 6:  阻容降压都有什么缺陷?

网友:
多在网站转转,你会找到需要的知识

网友:
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看看大家有没其它高论,不是找人请教啊。

网友A:
A1:重点是弄清楚光耦和继电器的参数,如果光耦的驱动能力不足以带继电器,那么需要加一级晶体管或MOS驱动,同时别忘了加续流二极管,带载重的继电器还要进行触点消火花处理即在触点上并联RC回路,至于成本问题,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电路,关键是理解原理、掌握器件特性。
A2:要看是什么蜂鸣器,蜂鸣器种类很多,MCU的IO也有不同的输出驱动能力,这个问题同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3:这首先要看驱动方向、门限电压以及输出端口的类型。
A4:没有这个说法。
A5:可以通过继电器、接触器、可控硅、固态继电器、VMOS管、IGBT等实现。
A6:主要是效率不高、安全性差。

楼主的问题有个共性:太粗陋,脱离具体实际问题泛泛而谈,你将会看到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对此,正如我在A1中所言“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电路,关键是理解原理、掌握器件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重点是弄清楚光耦和继电器的参数,如果光耦的驱动能力不足以带继电器,那么需要加一级晶体管或MOS驱动,同时别忘了加续流二极管,带载重的继电器还要进行触点消火花处理即在触点上并联RC回路,至于成本问题,具体 ...

我在某电路板上见到0V的电阻串在232信号线中,不知是不是抗干扰的,如果不是那是干吗的?0V的电阻好多这样的用法。

网友:
回答chunyang

太粗陋?
你的语言功夫还是很强的,书没少看吧?不能说你说的不对,但是毫无价值,从目前情况来看你是个不错的评论家。   如果要让我遵重你,就露一手让我看看,你可以发点图片什么的,在图上说话。要是在网上找点原理图给我就算了,你得有点自己的特色。

脱离具体实际问题泛泛而谈?
这样,你随意举个实际的例子,我看看你倒底有没有实际。你这么会说,都开发过什么啊?

网友:
回答“散失之刃”

在高阻抗信号线上,有时加个下拉或上拉电阻有利于去除干拢。
加0欧电阻的作用: 为了将来这里可以接上也可以断开(做完电路板后还可以改错),如果用在485上,我想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让分机在出现错误时可以方便的脱离总线。

网友:
请教chunyang老师

这样吧!我看chunyang老师的贴子上说要做个数控电源,说明对电源比较擅长了!请教个问题: 很多开关电源芯片比如LM2596、MC34063、CS51414等通常电压最小得从1.2V向上调压,那么要从0V调压怎么做好呢,如果电流可以从0调那就更好了。前题不能分段输出、单电源供电。这个我己经做出来了,但我的电源电流不能绝对从0起调,这一点我还不太满意。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否太粗陋,但可没有脱离具体实际。chunyang老师您可不要让我失望啊?我在这里静候您的回音。               您可一定要在今年12月12日前回答我啊!

网友:
为什么我提点有用的问题就没人理我呢?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不值一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某电路板上见到0V的电阻串在232信号线中,不知是不是抗干扰的,如果不是那是干吗的?0V的电阻好多这样的用法。

可以当保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当保险用
呵呵,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高阻抗信号线上,有时加个下拉或上拉电阻有利于去除干拢。加0欧电阻的作用: 为了将来这里可以接上也可以断开(做完电路板后还可以改错),如果用在485上,我想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让分机在出现错误时可以方便的脱离 ...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视乎确实是为了断开方便调试;请问下,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一个0欧姆电阻相连也是为了方便断开吗?

网友:
不知道压敏电阻算不算是抗干扰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趣,在我心里还真没当压敏电阻是电阻,你还真让我长见识了。压敏电阻要是会说话的话:一定会批评我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可是电阻中的精英,感性无件的克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画板时确定不了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接一起好还是不接一起好,就只能这样做了。我个人认为0欧电阻是不能当保险用的,因为电流大时电阻还没事呢,走线先烧了。要是有点阻值的还凑和,但也有问题:电流大到一定程度,电阻上的锡很可能溶化,电阻滑落后可能要把别的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