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探讨:怎样选择ARM开发工具?

楼主:
ARM Cortex-M0从这里开始

       很多初学者在使用和学习ARM的时候,总是迷惑该选择哪种编译平台,哪种开发工具,选择哪种开发板???

而对于这些问题呢,不同的人总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大家来说说都使用了哪种工具,各种有什么样的特点。。。。。。。。。。。

ARM Cortex-M0从这里开始

网友:
在这里本人先说说自己使用过的工具等:

1.编译平台

       本人从开始接触ARM到现在已经后了好几年的时间,也使用其开发了不是项目,大部分芯片都是NXP的,有ARM7、M0、M3等。使用过的编译平台有IAR、MDK、LPCXpresso等,其实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也是其并存的主要原因。但是本人还是倾向于使用MDK,毕竟很多学习51的网友都使用过KEIL,所以使用MDK自然就比熟练了;其次MDK支持几乎所有的ARM芯片和ARM开发工具;在说MDK的软件界面非常友好,设计的非常人性化,比较容易入手。

2.开发工具

      本人使用的开发工具有JLINK、ULINK、LPC-LINK以及周工开发板上的仿真器等,不管是从使用方便,性能稳定还是价格上来说,本人都相对喜欢JLINK工具。特别是使用SWD方式调试时,JLINK只需要连接4条线,而ULINK必须使用5线连接(多一条RST)。

3.开发板

       目前市场上的开发板种类比较多,功能也不一,价格也相差比较大。作为学习和开发。本人觉得使用最小系统加端口引出的比较好,这样可以不受开发板设计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和开发。有条件的网友可以自己DIY一块最小系统,打样的价格也不贵就一百多点,既可以学习硬件,又可以学习软件,一举多得。。。

网友:
编译平台选择和keil类似的MDK
开发工具JLINK 方便
开发板选择价格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