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问题

楼主:
波特率设置好后,为什么用其它波特率也能收到信号呢?当然这样收到的信号不一定正确。

网友:
那是自然

接收方看到下跳沿开始按波特率规定的时间位置接收数据,若与发送方波特率设置不同,只是读错位置而已,当然读得的数据也是错的。

网友:
串口靠逻辑0为起始位,采样周期中只要0的持续时间够长即进入接收态,也就是说只要接收方波特率设置的起始位宽小于等于实际信号的前沿低电平宽度就可以收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