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不出波形啊

楼主:
我用的TMS320LF2407芯片,写了个三相DSP程序,仿真模式时,PWM引脚没有输出啊,PDPINT是高电平,用图形功能看CMPR1、CMPR2、CMPR3都是正常的;也使能引脚了,可是PWM引脚就是没有波形啊,PWM1/3/5=0,PWM2/4/6=3.3V,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你用什么仿真的。能看到Pwm管脚输出?

网友:
seed-xds510plus,有点奇怪,这个是我新建的工程,就是不出,以前编制的那个工程就有波形

网友:
应该不是仿真器的问题,估计是你程序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正确,仔细查查,跟你原来的工程,看看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