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板子

楼主:
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我在焊贴片器件的时候用了松香 很多 所以贴片件附近很难看 我用酒精清洗 但是板子上丝印层的字有的就花掉了  这个是我操作不当还是丝印层质量不行  一般清洗板子用什么溶剂?

网友:
一般工厂清洗线路板用的溶剂有三氯乙烷和酒精,酒精其实最好的,就是贵一点。板子上丝印层花掉是丝印层质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板子数量少的时候,比如做做样板什么的可以使用抹机水去洗板子的,因为也经常洗其他的东西用抹机水,和板子也都用抹机水比较方便。另外实际上用超声波洗板机洗板的时候适当的添加洗板水效果会比较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专门的那种清洗板子的,是液体,洗后会干净很多的

网友:
其实清洗松香有很多东西可以洗的,酒精是效果比较好,但是其沸点太低,不安全,同时价格也相对较高,用防白水去取代酒精也有跟酒精一样的效果,价格以及安全性都要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