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系列脱机烧录工具

楼主:
最近做用LPC11U14 做了一个USB接口的 LPC系列MCU 的脱机烧录工具。
就是可以脱离电脑对 板载的 LPC系列的CPU进行编程。

目前的阶段还没有外壳,正在犹豫要不要加外壳,加外壳的话好看一点,但是不方便更换接口线。

各位大侠,你们都是用哪种方式烧录的呢?我们做这个主要是想解决那些做方案的哥们的后顾之忧,下载程序到我们的板子上之后,就可以给客户,让他们自己去下,可以限制下载次数的。

网友:
东西还在完善当中,各位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好想法,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D卡是不是要方便点。。。。。。。

网友:
想做成SD卡的方式,但是有问题,在SD卡中的HEX文件,不好加密解密。 暂时的方式EEPROM,放进去的HEX文件,是经过加密的,使用的时候在解密回去。

加密的方式,对于做方案的来说特别有用,这样,就不用亲自到现场去烧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BIN文件,不要使用HEX文件。。。。

网友:
好,谢谢版主,Bin文件比Hex文件有哪些优势?版主你科普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N文件比HEX文件最大的优势在于没有编程地址方面的东西,容量会小一半。至于加密,两者的加密方法可以一样,先用上位机软件把编译出来的BIN文件进行加密,之后放入SD卡中,只有你的机器可以解密出里边的BIN文件,也能达到保密的要求。

前一段时间我们买了一个上你说的这种编程机器,个人感觉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他们就是采用把HEX下载到本机的方法。如果使用SD卡应该方便多了。

网友:
好,一定考虑版主的意见。谢谢。

网友:
NXP MCU RFID Logic automotive  IC &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