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L7805工作是温度?

楼主:
在L7805的5V输出端所接电路已经限定的情况下,不加散热片,怎么来尽量降低L7805的发热?改变输入端限流电阻是否可以呢?

网友:
可以,只要仔细计算就行。

网友:
输入电压降到8V最好,输入加个大功率电阻也行。

网友:
在输入与输出端并联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
PCB制板时 打散热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输入端电压偏高了,在输入端加一个功率电阻,加大阻值进行分压,有明显改善。

网友:
需要水泥电阻来分压吧,不过我也没有这样用过,这样降压一般用异步DC-DC了

网友:
可以考虑减小输入端电压,实在不行的话,加个大点的散热片足以解决

网友:
如果是9V输入,可以给7805输入端放一到两个二极管

这样既可以降低输入电压,又可以起到防止电源接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