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加速度传感器的轴数,比如XY方向和XZ方向有什么不同?

楼主:
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如果是两轴的话,里面本身就有两个传感器,XY轴的话,这两个传感器就是水平面定位的XY轴,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坐标的方向是一样的,加速度传感器的XZ轴是这个传感器里面的两个传感器是垂直放置的,可以想象一下坐标系中的Z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