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问题!

楼主:
急,请教了!

程序写好了,之前用MSP430F2132写的,调试完全ok,但是转用芯片MSP430G2201后,调试的时候设置断点居然跳出提示:

Could not run device(to breakpoint).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请教高手啊!

网友:
这是我写的识别和单击和双击的程序,发现MCU老是会reset, 跑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指教!
void Task_PortMonitor(void)
{
  switch(ClickvalueTemp)
  {
  default:
    {
      break;
    }
  case NOCLICK:
    {
      if(!(P1IN & BIT3))
      {
        if(PortAction == KEEPACTION)
        {
          PortAction = SWITCHACTION;
          PortCounter = 0u;
          Standbycounter = 0u;
        }

        if(PortAction == SWITCHACTION)
        {
          if(PortCounter > 5000u)
          {
            ClickvalueTemp = SINGLECLICK;
          }
        }

        if(PortCounter > 5000u)
        {
          Standbycounter ++;
          PortCounter = 0u;
        }
      }
      else
      {
        PortAction = KEEPACTION;
        PortCounter = 0u;
        Standbycounter = 0u;
      }

      break;
    }
  case SINGLECLICK:
    {
      if(!(P1IN & BIT3))
      {
        if(PortAction == RETURNACTION)
        {
          PortAction = SWITCHACTION;
        }
        else if(PortAction == KEEPACTION)
        {
          PortAction = TWICESWITCHACTION;
          PortCounter = 0u;
          //Standbycounter = 0u;// ?
        }
        else if(PortAction == TWICESWITCHACTION)
        {
          if(PortCounter > 5000u)
          {
            ClickvalueTemp = DOUBLECLICK;
          }
        }

        if(PortCounter > 5000u)
        {
          Standbycounter ++;
          PortCounter = 0u;
        }
      }
      else
      {
        if(PortAction == SWITCHACTION)
        {
          PortAction = RETURNACTION;
          SingleclickCounter = 0u;
          PortCounter = 0u;
        }
        else if(PortAction == RETURNACTION)
        {
          if(PortCounter > 5000u)
          {
            PortAction = KEEPACTION;       /* First click is finished */
          }
        }
        else if(PortAction == KEEPACTION)
        {
          if(SingleclickCounter > 9u)
          {
            Clickvalue = SINGLECLICK;      /* After single-click, wait for 500ms to confirm single-click */
            ClickvalueTemp = NOCLICK;      /* Wait for 500ms, no action on switch, return to initial status */
          }
        }

        if(PortCounter > 5000u)
        {
          SingleclickCounter ++;
          Standbycounter ++;
          PortCounter = 0u;
        }
      }

      break;
    }
  case DOUBLECLICK:
    {
      if(!(P1IN & BIT3))
      {
        if(PortAction == RETURNACTION)
        {
          PortAction = TWICESWITCHACTION;
        }

        if(PortCounter > 5000u)
        {
          Standbycounter ++;
          PortCounter = 0u;
        }
      }
      else
      {
        if(PortAction == TWICESWITCHACTION)
        {
          PortAction = RETURNACTION;
          PortCounter = 0u;
        }
        else if(PortAction == RETURNACTION)
        {
          if(PortCounter > 5000u)
          {
            Clickvalue = DOUBLECLICK;
            PortAction = KEEPACTION;
            ClickvalueTemp = NOCLICK;
          }
        }

        if(PortCounter > 5000u)
        {
          Standbycounter ++;
          PortCounter = 0u;
        }
      }

      break;
    }
  }
}

网友:
程序运行到PortAction = RETURNACTION;的时候,就是按键第一次按下,抬起的时候,高手能帮忙看下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单片机就reset了。

网友:
版主,大神,江湖救急啊!

网友:
先提示could not single step device, 然后MCU就res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