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升压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楼主:
如图,33063如何得到上面两路电压的啊,什么工作原理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倍压整流

利用33063的振荡输出
上一路:生成高于AVDD的电位;
下一路:生成低于GND的电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QQ 289362825 你能加我好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能具体给俺说说工作原理吗?太笼统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上路生成22V的电压 可以达到吗?

网友:
1、建议撒狗搜“倍压整流电路原理”,比如 http://www.838dz.com/danyuan/dianyuan/884.html

2、电容取值跟振荡频率有关,33063振荡仅数十kHz,电容至少要取uF级的。

3、电阻是给稳压管做限流的,根据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和负载电流选取。

4、上一路要生成22V恐怕悬,这个跟33063的振幅有关,如不够的话可改成3倍压或4倍压电路,但电流就更小了。

5、俺没有QQ,地主老财是不会让农民在种田时聊天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