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接入LVDS显示器总结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阅读AM335X的数据手册,细致的了解AM335X如何接入LVDS显示器,有如下收获:

    1 AM335X通过LCDDATA[23:0]、HSYNC、VSYNC、EN、PCLK脚外接LVDS显示器,你可以接入16位、18位、24位的显示器。

    不知道TI公司出于什么考虑,在RGB888模式下和RGB565模式下显示器接口的红色和兰色的接入对完全相反的。

    如果以后显示图片时,大家要考虑一下你当前在何种显示模式下,是否在显示前需要将红色和兰色的数据对换。

    2 另外目前我还不清楚AM335X的LCD输出的是1。8V还是3。3V的信号,很多资料都显示是1.8V的。

       我现在用的是LVDS显示器,中间需要采用并串转换的LVDS发送芯片,原本打算使用LVDS84A,

       LVDS84A要求输入3。3V信号,所以还需要将1.8V的信号转换成3.3V。如果直接采用能兼容1.8V

      和3.3V的LVDS83B,则无须纠结于信号电平的问题。

楼主:
为了证实以上的观点,我特意制作了红色、绿色、兰色的纯色bmp文件:1024r.bmp、1024g.bmp、1024b.bmp,格式是RGB565,拷贝到NFS目录,在BEAGLEBONE终端分别输入命令:
    cat 1024r.bmp > /dev/fb0
    cat 1024g.bmp > /dev/fb0
    cat 1024b.bmp > /dev/fb0
    用示波器测量LCDDATA0 - LCDDATA15电压,完全证明了开帖的收获1。
    另外,测量证明:LCDC输出的是3.3V的信号,我们可以直接采用LVDS84A而不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3 扩展的显示器背光采用beaglebone的wled,由BEAGLEBONE开发板TPS65217驱动。

    可驱动2路10灯LED,每路电路25mA。电流有接在ISET1、ISET2的电阻控制。通过读写I2C可以控制

    内部的PWM电路的PWM占空比达到调光的目的。WLED的电压限制在39V。如果我们只需要一路背光,

    我们可以把ISINK1、ISINK2接在一起,注意这时候WLED的电流就是原来的两倍了。

    背光由BEAGLEBONE开发板的P6引出。

网友:
    P6的BL_IN接到了L4, BL_OUT接到了FB_WLED,

    图中的电感、二极管、LED灯、ISET电阻并没有安装在BEAGLEBONE开发板上,

    需要在我们的扩展板上部署这些外围电路以搭建完整的背光电路。

    电感: 18uH-22uH

    电阻都用51K

    二极管:1N5819

网友:
BEAGLEBONE开发板的背光电路的设计

    每路背光回路能提供25mA的驱动电路。接在ISET1、ISET2的检流电阻按以下方法取值:

                 Rset=1048 * 1.24 /  Iled;             Iled就是LED的驱动电流,25mA时我们可以使用51K的电阻。

    在TPS65217里,有关背光的寄存器有两个: 一个是WLEDCTRL1,地址为0X07,定义如下图

还有一个WLEDCTRL2,地址为0x08

    BEAGLEBONE开发板上电后,默认关WLED背光,通过I2C接口可以控制TPS65217打开WLED背光电路。

    你可以在终端运行:i2cset 1 0x24 0x07 0x09,打开WLED背光电路;

    i2cset 1 0x24 0x08 0x?? 命令还可以控制 WLED PWM的占空比;

    0x?? 可以在0X00  -- 0X63 之间取值,PWM的占空比在1% - 100% 之间可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阅读AM335X的数据手册,细致的了解AM335X如何接入LVDS显示器,有如下收获:     1 AM335X通过LCDDATA[23:0]、HSYNC、VSYNC、EN、PCLK脚外接LVDS显示器,你可以接 ...

你这个数据手册是哪个呢?名字是什么?能否共享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已经上传了,见文档里的3.1.1章节:3.1.1 LCD: Color Assignments of LCD_DATA Terminals

    相关的文档都可以在TI的网站下载到。

网友:
楼主做得咋样了?

网友A:
写的不错,看盈鹏飞公司的am335x底板设计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COM335X 底板设计指导.pdf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证实以上的观点,我特意制作了红色、绿色、兰色的纯色bmp文件:1024r.bmp、1024g.bmp、1024b.bmp,格式是RGB565,拷贝到NFS目录,在BEAGLEBONE终端分别输入命令:
    cat 1024r.bmp > /dev/fb0
    cat 1024g.bmp > /dev/fb0
    cat 1024b.bmp > /dev/fb0
    用示波器测量LCDDATA0 - LCDDATA15电压,完全证明了开帖的收获1。
    另外,测量证明:LCDC输出的是3.3V的信号,我们可以直接采用LVDS84A而不需要电平转换。

楼主,刚到帖子。我现在要是3354驱动一个 18bit的屏。现在软件是RGB565方式,用的转换芯片是THC63LVDM83R.这个怎么办呢,一直困在这里,怎么连线呢,ARM端口和这个转换芯片之间,因为屏幕是RGB6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看盈鹏飞公司的am335x底板设计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常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