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与喇叭(不是蜂鸣器)的接口电路图,怎样驱动?程序写法是和蜂鸣器一样么?

楼主:
求单片机与喇叭(不是蜂鸣器)的接口电路图,怎样驱动?程序写法是和蜂鸣器一样么?
我想做个小音乐盒,但是蜂鸣器的音色太差了,喇叭不会用,向大家请教下啊!!!谢啦~

网友:
给你个原理图

给你个原理图,按这个图做,可以播放15分钟、最多128段声音。音源可以在网上下载。

语音板 120418.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上  哪里是喇叭啊?
我说的是那种两个接线的喇叭~

网友:
回答

so1  直接插音频线就可以了 这个图对新手来说可能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