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UART接收中断同时发生,情况会怎样

楼主:
第一种情况,如果两个UART接收中断同时发生,情况会怎样?

第二种情况,如果第一个UART接收中断正在接收数据,这时第二个UART中断发生,情况又会怎样?

网友:
中断优先级?

网友:
1. 我不清楚你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哈,是想如何处理中断,还是担心收不到数据
2.  UART的中断类型很多,首先看你设置的是神马中断类型,如果都设置的是接收中断,只会在接收到数据后才产生中断信号,不影响其他UART的接口。
3. 如果两个中断的优先级是一样的或者第一个中断优先级比第二个高,只有第一中断处理结束,退出后才会进入第二个中断,如果第一个中断优先级比第二个中断优先级低,第二个会打断第一个中断处理.
4. 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合理的MCU程序是尽量缩短中断处理程序,用标志位或者消息的方式把中断的信息发布出来,放在主程序里面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机接收两个从机发过来的数据,如果两个从机同时发送数据,不知道主机会先接收哪一方的?我担心主机接收其中一方的数据时,会错过另一方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