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视频采集及处理——毕设所感

楼主:
    小弟从大三上自学FPGA,从入门到现在未做过任何相关FPGA的项目,毕设有幸选中了这个题目,基于FPGA的视频采集及处理,虽然是一直在仿照实验箱上的一个模块在做,但到现在为止,连采集的功能都还没能实现。从硬件制作到系统调试,最后停止在ADV7181b的初始化上,但相同的程序在实验箱上运行却没有问题,用示波器能在8位数据口上测到正常的输出波形,而自己制作的硬件板子上输出的却是未经过初始化的波形,在fpga输出端口也能测试到I2C总线的时钟和数据波形。下为初始化代码:
// Horizontal Parameter ( Pixel )
//parameter H_SYNC_CYC = 96;
//parameter H_SYNC_BACK = 45+3;
//parameter H_SYNC_ACT = 640; // 646
//parameter H_SYNC_FRONT= 13+3;
//parameter H_SYNC_TOTAL= 800;
// Virtical Parameter  ( Line )
//parameter V_SYNC_CYC = 2;
//parameter V_SYNC_BACK = 30+2;
//parameter V_SYNC_ACT = 480; // 484
//parameter V_SYNC_FRONT= 9+2;
//parameter V_SYNC_TOTAL= 525;
// Start Offset
//parameter X_START  = H_SYNC_CYC+H_SYNC_BACK+4;
//parameter Y_START  = V_SYNC_CYC+V_SYNC_BACK;

module I2C_AV_Config ( // Host Side
      iCLK,
      iRST_N,
      // I2C Side
      I2C_SCLK,
      I2C_SDAT );
// Host Side
input  iCLK;
input  iRST_N;
// I2C Side
output  I2C_SCLK;
inout  I2C_SDAT;
// Internal Registers/Wires
reg [15:0] mI2C_CLK_DIV;
reg [23:0] mI2C_DATA;
reg   mI2C_CTRL_CLK;
reg   mI2C_GO;
wire  mI2C_END;
wire  mI2C_ACK;
reg [15:0] LUT_DATA;
reg [5:0] LUT_INDEX;
reg [3:0] mSetup_ST;
// Clock Setting
parameter CLK_Freq = 50000000; // 50 MHz
parameter I2C_Freq = 20000;  // 20 KHz
// LUT Data Number
parameter LUT_SIZE = 50;
// Audio Data Index
parameter SET_LIN_L = 0;
parameter SET_LIN_R = 1;
parameter SET_HEAD_L = 2;
parameter SET_HEAD_R = 3;
parameter A_PATH_CTRL = 4;
parameter D_PATH_CTRL = 5;
parameter POWER_ON = 6;
parameter SET_FORMAT = 7;
parameter SAMPLE_CTRL = 8;
parameter SET_ACTIVE = 9;
// Video Data Index
parameter SET_VIDEO = 10;
///////////////////// I2C Control Clock ////////////////////////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mI2C_CTRL_CLK <= 0;
  mI2C_CLK_DIV <= 0;
 end
 else
 begin
  if( mI2C_CLK_DIV < (CLK_Freq/I2C_Freq) )
  mI2C_CLK_DIV <= mI2C_CLK_DIV+1;
  else
  begin
   mI2C_CLK_DIV <= 0;
   mI2C_CTRL_CLK <= ~mI2C_CTRL_CLK;
  end
 end
end
////////////////////////////////////////////////////////////////////
I2C_Controller  u0 ( .CLOCK(mI2C_CTRL_CLK),  // Controller Work Clock
      .I2C_SCLK(I2C_SCLK),  // I2C CLOCK
            .I2C_SDAT(I2C_SDAT),  // I2C DATA
      .I2C_DATA(mI2C_DATA),  // DATA:[SLAVE_ADDR,SUB_ADDR,DATA]
      .GO(mI2C_GO),         // GO transfor
      .END(mI2C_END),    // END transfor
      .ACK(mI2C_ACK),    // ACK
      .RESET(iRST_N) );
////////////////////////////////////////////////////////////////////
////////////////////// Config Control ////////////////////////////
always@(posedge mI2C_CTRL_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LUT_INDEX <= 0;
  mSetup_ST <= 0;
  mI2C_GO  <= 0;
 end
 else
 begin
  if(LUT_INDEX<LUT_SIZE)
  begin
   case(mSetup_ST)
   0: begin
     if(LUT_INDEX<SET_VIDEO)
     mI2C_DATA <= {8'h34,LUT_DATA};
     else
     mI2C_DATA <= {8'h40,LUT_DATA};
     mI2C_GO  <= 1;
     mSetup_ST <= 1;
    end
   1: begin
     if(mI2C_END)
     begin
      if(!mI2C_ACK)
      mSetup_ST <= 2;
      else
      mSetup_ST <= 0;
      mI2C_GO  <= 0;
     end
    end
   2: begin
     LUT_INDEX <= LUT_INDEX+1;
     mSetup_ST <= 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
///////////////////// Config Data LUT   //////////////////////////
always
begin
 case(LUT_INDEX)
 // Audio Config Data
 SET_LIN_L : LUT_DATA <= 16'h001A;
 SET_LIN_R : LUT_DATA <= 16'h021A;
 SET_HEAD_L : LUT_DATA <= 16'h047B;
 SET_HEAD_R : LUT_DATA <= 16'h067B;
 A_PATH_CTRL : LUT_DATA <= 16'h08F8;
 D_PATH_CTRL : LUT_DATA <= 16'h0A06;
 POWER_ON : LUT_DATA <= 16'h0C00;
 SET_FORMAT : LUT_DATA <= 16'h0E01;
 SAMPLE_CTRL : LUT_DATA <= 16'h1002;
 SET_ACTIVE : LUT_DATA <= 16'h1201;
 // Video Config Data

 SET_VIDEO+0 : LUT_DATA <= 16'h0080;// Force PAL input only mode.
SET_VIDEO+1 : LUT_DATA <= 16'h0701;// Enable PAL autodetection only.
SET_VIDEO+2 : LUT_DATA <= 16'h1001;// Slow down digital clamps.//////
SET_VIDEO+3 : LUT_DATA <= 16'h1500;// Set CSFM to SH1.//////
SET_VIDEO+4 : LUT_DATA <= 16'h1741;// Stronger dot crawl reduction./
SET_VIDEO+5 : LUT_DATA <= 16'h19fa;// Enable 28 MHz crystal.
SET_VIDEO+6 : LUT_DATA <= 16'h37a0;// TRAQ.
SET_VIDEO+7 : LUT_DATA <= 16'h3A16;// Power down ADC 1 and ADC 2.//////
SET_VIDEO+8 : LUT_DATA <= 16'h500a;// MWE enable manual window.
SET_VIDEO+9 : LUT_DATA <= 16'hc305;// BGB to 36.
SET_VIDEO+10 : LUT_DATA <= 16'hc480;// Set higher DNR threshold.
SET_VIDEO+11 : LUT_DATA <= 16'h0e80;// Man mux AIN6 to ADC0 (0101).
SET_VIDEO+12: LUT_DATA <= 16'h5020;// Enable manual muxing.
SET_VIDEO+13: LUT_DATA <= 16'h5218;// ADI recommended programming sequence. This sequence must be followed exactly when setting up the decoder.
SET_VIDEO+14 : LUT_DATA <= 16'h58ed;// Recommended setting.
SET_VIDEO+15 : LUT_DATA <= 16'h77c5;
SET_VIDEO+16 : LUT_DATA <= 16'h7c93;
SET_VIDEO+17 : LUT_DATA <= 16'h7d00;
SET_VIDEO+18 : LUT_DATA <= 16'hd048;
SET_VIDEO+19 : LUT_DATA <= 16'hd5a0;
SET_VIDEO+20 : LUT_DATA <= 16'hd7ea;
SET_VIDEO+21 : LUT_DATA <= 16'he43e;
SET_VIDEO+22 : LUT_DATA <= 16'he93e;
SET_VIDEO+23 : LUT_DATA <= 16'hea0f;
SET_VIDEO+24 : LUT_DATA <= 16'h0e00;
 /*

 */
 default:  LUT_DATA <= 16'dx ;
 endcase
end
////////////////////////////////////////////////////////////////////
endmodule

网友:
既然你的程序和实验箱所使用的程序相同!该程序在实验箱硬件能正常运行,而在你设计硬件上不能运行。

说明你的硬件出了问题。

所以第1:

                对照实验箱原理图,检查你设计原理图。

                检查你的硬件PCB设计,

               测量你的PCB制造是否有问题

               你采购芯片是否有问题

               焊接是否有问题

               最后测量你硬件关键点波形是否正确!

                验证你的FPGA能否运行。可以让一个LED亮,以判断FPGA是否正常。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