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录音数据储存到SD卡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fg4619,现在可以录音和播放,但是数据是储存在内部的flash里面,所以录音时间非常短,我想储存到SD卡里面,录更长时间
现在我已经用了SPI可以读写SD卡,我要怎么把ADC的东西传输到SD卡呢?ADC获取到一个字节就直接传输到SPI输出吗?有必要用到DMA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了SPI控制LCD,执行录音和播放的时候LCD都不工作,这个中断怎么设置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这个只是从SD 卡读取数据啊
我是录音和播放,从ADC获取声音数据,然后存到SD卡,关键是这一段我不知道该怎么弄
继续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SD读写是按扇区来的,建议你用一个数组啊,AD存满一个扇区之后,一次写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扇区是不是就是sector?512byte?
我现在的想法是自定一个array,比如叫ADCresult[512]
把ADC转换的数据存到这个array里面,然后把这个array写到SPI的TXBUF
这样可以吗?
还是我需要用到DMA?

网友:
我以前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不过看了以后感觉对我的作用不大,所以现在找不到在哪里了。
您的芯片资源这么丰富,可以使用带文件系统的,搜索一下,网上多的是
简单的,可以不要文件 系统,直接RAW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