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MS1117 5.0实现从12V转换到5V怎么接线?

楼主:
用AMS1117 5.0实现从12V转换到5V怎么接线?

网友:
串联功率电阻

网友:
这玩艺靠普吗 我是不敢用。。。

网友:
看看技术手册不久行了!

网友:
电流小无所谓,电流大了就不行了。

电流小无所谓,电流大了就不行了。自己算一下压降太大,电流一大IC就要烧了哦

网友:
d

ams1117不是5v转3.3v吗?

网友:
这个压差是不是不太适合LDO啊

网友:
LM7805应该可是考虑,看看适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估计会比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