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P-ME003红外报警程序

楼主:
最近在1769板子上弄红外报警模块,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看不到现象,求路过指导啊!!!!
该程序实现的功能就是当有人进入则GPIO输出为1,灯亮
源代码如下:
if(( LPC_GPIO2->FIOSET >>6
) == 0x1)
                {
                        LPC_GPIO0->FIOSET = 0x00400000;
                        for(i = 1000; i > 0; i--)
                        for(j = 1000; j > 0; j--);
                }

                else
                {
                        LPC_GPIO0->FIOCLR = 0x00400000;
                        for(j = 1000; j > 0; j--)
                        for(i = 1000; i > 0; i--);
                }

网友:
求指点啊!!!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就是我的代码是这样子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不到现象,想请大侠们帮我看一下,指点指点

网友:
给你参考一下代码吧:

  1. /**************************************************************************************
    * FunctionName   : GPIOSetValue()
    * Description    : 写端口数据
    * EntryParameter : port num, bit position, bit valu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GPIOSetValue(uint8 portNum, uint8 bitPosi, uint8 bitVal)
    {
        if (bitVal)
     {
            LPC_GPIO[portNum]->FIOSET = (1 << bitPosi);
     }
     else
     {
      LPC_GPIO[portNum]->FIOCLR = (1 << bitPosi);
     }
    }

  2. /**************************************************************************************
    * FunctionName   : GPIOStatusValue()
    * Description    : 读端口数据
    * EntryParameter : port num, bit position
    * ReturnValue    : 读端口值,返回1和0
    **************************************************************************************/
    uint8 GPIOStatusValue(uint8 portNum, uint8 bitPosi)
    {
        uint8 value = 0x00;

  3.  if (((LPC_GPIO[portNum]->FIOPIN) & (1 << bitPosi)) != 0x00)
     {
         value = 0x01;
     }

     return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