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各位前来指导!

楼主:
小弟初次接触振荡电路,求大侠分析该怎么算这个振荡电路的参数(频率,幅值等),谢谢了啊!或者是提供一种分析思路也可以啊!

网友:
这里振荡频率难道只是1/RC吗,仿真结果矩形波的周期大概在2us左右,求解!

网友:
分别计算它的高低电平时间 ,加起来就是它的周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能否具体点,该怎么算啊?

网友:
这里明显是负反馈,不能形成振荡,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输出是恒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或者软件的局限性)就认定一个可以振荡的电路不能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充放电时间~~稍微有些复杂了。
上电瞬间,CB两端电压为0,+5V电源通过R1、R2、R4、R5向CB充电。同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所以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为R2||R1并联后与R3的分压值。

等到CB上电压大于同相输入端电压时,比较器翻转。CB通过R4开始放电。此时同相输入端电压变为R2||R3并联后与R1的分压值。

这两个分压值都要算。

CB放电到反相输入端电压大于同相输入端电压时,再次翻转。。。。。。。

网友:
不好意思,上次接错线了,确实是振荡电路,但好像这种波形没什么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