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MSP430F149播放音乐程序,像《生日快乐》之类简单的也没事

楼主:
不借助430之外的其他硬件。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PWM输出加简单处理,参考周立功程序

网友:
TI Launchpad 音乐 《欢乐颂》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hlight=%D2%F4%C0%D6
这个应该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我也查到过这个,但不明白那个芯片是什么。现在手头上只有149,只能使用蜂鸣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查到过这个,但不明白那个芯片是什么。现在手头上只有149,只能使用蜂鸣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图,TI Launchpad  驱动蜂鸣器(喇叭)演奏音乐 《欢乐颂》;代码见附件。

运行主频为 1MHz  ; 所用芯片为g2553,当然其他芯片也可以,仅需修改芯片型号即可,P1.0端口接蜂鸣器。

说了是IO模拟pwm输出,不需要专门配置特别寄存器,改一下头文件为149即可,默认是内部800kHZ的DCO,把有缘蜂鸣器接到P1.0端口即可听到音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 监视的蛮好的
其实都差不多的 好好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