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C-中断 秒中断可以进入,闹钟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
如题所示:RTC中断,秒中断可进入,闹钟中断无法进入

中断函数随意写的,没贴出来

配置代码如下: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VECT_TAB_RAM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开启PWR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开启BKP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开启RTC和后备寄存器的访问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
 while(RESET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等待时钟稳定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设置LSE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操作完成
 RTC_SetPrescaler(32767);         //设置RTC的预分频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操作完成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 + 2);           //设置闹铃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设置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void RTC_Config(void)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0xA5A5 !=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RTC_Configuration();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
 }else
 {
  if(RESET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PWRRST))  //如果低功耗复位
  {;}
  if(RESET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如果wakeup复位
  {;}
  RCC_ClearFlag();

//  while(RESET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等待时钟稳定
//  {;}
//  RTC_WaitForLastTask();
//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 + 10);         //设置闹铃的值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设置闹铃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