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带CAN协议的FPGA芯片么?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内带CAN协议的FPGA芯片么?没的话我想用Verilog语言实现CAN控制器模块,有合适的资料推荐么?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ip .。。。

网友:
直接在FPGA内部设计一个CAN协议代码,就O 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N协议代码实现可能比较困难,有相关资料推荐么?谢谢

网友:
还是先百度一下。我估计你就是用FPGA处理CAN口传来数据。建议你FPGA+CAN处理器最好。省去你的一切烦恼。

网友:
直接在FPGA内部设计一个CAN协议代码

网友:
CAN 的 transmiter FPGA里面是没有的。
CAN控制启动软如下。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v5_0/pg096-can.pdf

另外,CAN的L2到L7协议都比较多,多做起来可要花时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