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
本人自己DIY的板子LM3S9L97的板子,用的调试方法是keil4+Jlink V8,不知道这一系列板子能不能用那种并口的JTag下载对板子下载程序或者在线调试。希望哪位用过的 或者知道情况的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用 并口的呢?
支持 M3 的仿真器很多了,自己做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老师这的试验箱里带的并口JTag比较多 但是JLink却只有一个,如果想让以后的学弟学习我做的这块板子的话 ,就有现成的JTAG下载器,所以老是想让我试试并口JTAG怎么下载,我弄了两天也没弄好,不知道这样可以实现不?如果实现不了,我就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