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教大家GPIO速度问题

楼主(2012-05-18):
请教大家GPIO速度问题
大家好,最近小弟用GPIO口传输数据,发现arm的gpio速度好像很慢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它的时钟速度呢???
时钟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gpio一般挂在外设的PBUS上面,他的时钟类似之前的ISA那么快的,你提不上去的,而且你还要做通信,又得做clk。楼主换个方式吧,你不应该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