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习器件指标】你敢说说你见过哪些电感不

楼主:
我先开个头,大家先说说你知道的各种类型的电感,
我先抛砖引玉,有最普通的色环电感,然后贴片信号电感,
然后有功率电感。。。。
这个说的非常不细致,欢迎大家各种拍砖。

已经贴了很多图了,
说完了你知道的电感,
我们再来讨论讨论,你在用电感的时候会注意哪些指标特性呢?

网友:
我会注意可通过最大电流,功率,谐振频率,Q值,体积,适用场合。

网友:
电感的种类确实很多,俺自制过空心电感(高频电路用,用漆包线在圆柱体上绕制而成)、磁芯电感(比如中波收音机的磁棒天线和中频变压器等)、铁芯电感(初中时装全分立元件的电视机,帧扼流圈用变压器铁芯自行绕制,电源变压器也是自己绕制的,现在还在,因功率余量留的太大,后来正好拆下来用在音响里了)、铜芯电感(也是高频电感,也是当年装电视时用在高频头里,铜芯降低电感量)等。
现在主要用的电感:表贴高频绕线电感、表贴高频薄膜电感、表贴高频叠层电感、磁珠电感、磁芯电感等。

网友:
电感太多
第一个 和那个扁的见过
我们电感要自己绕  还不太会 希望楼主帮帮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