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LaunchPad的中断问题,求助啊,纠结了两天了。。。

楼主:
求解释
/*
#include里面有这些。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vector = TIMER1_A0_VECTOR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这几个中断向量分别是什么意思的。有什么区别。哪个与Timer_A对应,A0、A1分别是啥啊?
*/
另求MSP430的讨论Q群,谢谢各大侠了

网友:
MSP430G2553头文件里有定义吧?再结合MSP430G2553数据手册(不是G2系列指导手册)看看 2553有两个定时器,所以分别定名为TIMER0和TIMER1,而每个定时器里含三个捕捉比较器但是每个定时器只有两个中断矢量地址,定义为后缀_A0和_A1,其中后缀为_A0的好像为CCR0专用,后缀为_A1的可能为计数器和剩余的捕捉比较器共用,可以看G2系列指导手册
字母A表示定时器模块的类型,msp430单片机定时器有A,B...等等类型,具体看手册。G2系列的好像只有A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