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控制18B20程序

楼主:
如题,我最近在学习LPC1114,照着51编写了一个LPC1114控制18b20的程序,可是怎样都不能成功,希望那个大仙能分享下自己的成功的程序,在此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51的程序是完全一致的,注意两点就可以了:
1.端口方向,需要随时切换,因为51是准双向,所以不用切换。
2.需要注意延时时间,也保证时序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