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FIFO,数据貌似写不进去,求助Ing

楼主:
SOPC BUILDER定制了个8位256深度的FIFO,综合能通过,但仿真没成功,各位高手看看呗,给点意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trol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wrreq,rdreq : out std_logic;
usedw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hv of control is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usedw<"01110101" then
rdreq<='0';
wrreq<='1';
else
wrreq<='0';
rdre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网友: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usedw<"01110101" then
rdreq<='0';
wrreq<='1';
else
wrreq<='0';
rdre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你的读写太简单了!

从你的读写控制来讲,没问题!

但能否读你需要数据或说所读数据是否是你需要的,这个可能就没有控制好了。

同理,写也是一样。

FIFO读写控制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应该怎样改呢

网友:
个人意见

wrreq,rdreq : in std_logic;

网友:
读写请求的维持时间应该长一点

网友:
具体怎么控制是符合你要求。这个需要看你的方案了。FIFO读写基本上满足这个原则的

写数据:

   先准备数据和地址

  然后置写有效

写有效一个时钟,写一次;长期有效,写多次;

读数据:

  先准备地址;然后置读有效;

  然后延迟1个时钟,取数据。

上面控制原则!你领会了,控制FIFO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是受教 我用FIFO的时候开始总是读有效就开始取数据 结果数据总会出问题 缓了一个周期取就精准多了!

网友:
不可气,多仿真,多思考,自然有收获!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