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的扫频信号发生器,是直接利用FPGA的分频器+rom表设计的,我定义了4个按键,前3个控制频率控制字,我想怎么输入一定的值,是不是只能表示高低电平呢?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利用控制按键输入一定的值,我肯定的说,可以!

网友:
建议楼住用modelsim做仿真

网友:
其实那玩意没有多难
到网上搜搜一些FPGA的视频
里边有讲这部分的

网友:
高手都不建议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