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到MSP430芯片内部自带时钟的频率,能否把它输出到一个IO管脚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查手册

例如至少有的芯片可以将SMCLK输出到管脚,设置相应的端口功能寄存器即可

网友:
谢谢。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 例如至少有的芯片可以将SMCLK输出到管脚,设置相应的端口功能寄存器即可

网友:
这两个在例程里都有
msp430g2xx3_dco_flashcal.c - DCO Calibration Constants Programmer

网友:
可以输出的。
引脚的第二功能可以直接输出 SMCLK ACLK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尝试CCS里的GRACE配置时钟输出啊,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