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仿真的问题

楼主:
Warning (10631):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rams.vhd(35): inferring latch(es) for signal or variable "dout",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process
Warning (10631):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Vhdl2.vhd(29): inferring latch(es) for signal or variable "dout1",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process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Warning: Circuit may not operate. Detected 201 non-operational path(s) clocked by clock "clk" with clock skew larger than data delay. See Compilation Report for details.
我编辑的是一个存储矩阵,但是出现以上警告,况且仿真的时候,不能改变他的输入波形,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第1,2条警告:说dout,dout1输出是一个恒定值,没有变化!

第3条警告说:不能操作一个比系统时钟抖动还大的数据信号

网友:
呵呵谢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