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7197硬件仿真过完中断后动不了了!!

楼主:
各位前辈,我最近才开始在学习MSP430的编程。下面是我的代码,其实是从官网给的例程改的:

volatile uint i = 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5DIR |= BIT1;                            // P5.1 output
  P5OUT |= BIT1;    //LED开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20000;    //计数2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nop;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delay(2);
  nop;
  P5OUT ^= BIT1;
  nop;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5OUT ^= BIT1;                            // Toggle P5.1 using exclusive-OR
  if(i)
  {
   CCTL0 &= ~CCIE;
  }
  else
  {
   i++;
  }
  nop;
}

问题是:

上面的这个程序,开始后,走到_BIS_SR(LPM0_bits + GIE); 这一句后,再往下走,就在delay(2);这句停下来了,但是这时候中断仍然可以进入,只不过delay(2)这句一直过不去。而且中断走过CCTL0 &= ~CCIE后中断取消了,但是依然过不了delay(2);后面的P5OUT ^= BIT1;这句根本走不到。

有哪位大大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中断中没有设置取消低功耗状态,退出中断后程序是不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