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怎样用EVA事件启动ADC模块?

楼主:
我想用DSP2812的EVA事件启动ADC模块,寄存器具体设置如下
     EVA模块:

           EvaRegs.T1PR = Period;      // Timer1 period
           EvaRegs.T1CMPR = temp;     // Timer1 compare
           EvaRegs.T1CNT = 0x0000;     // Timer1 counter
           EvaRegs.T1CON.all = 0x1042; //连续增计数模式,使能定时器,比较使能
           EvaRegs.T1CON.bit.TPS=1;    //设置高速时钟2分频
           EvaRegs.GPTCONA.bit.T1TOADC=2;
         ADC模块: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ADC模块软件复位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无影响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
        AdcRegs.ADCTRL1.bit.ACQ_PS=0;        //采样窗的宽度,范围0-15。
        AdcRegs.ADCTRL1.bit.CPS=0;                //ADC内核时钟定标,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0表示启动/停止模式,写1表示连续转换模式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1为级联(单排序)模式,0为双排序模式

        AdcRegs.ADCTRL3.all=0;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0表示带限和参考电源关,3表示带限和参考电源开
        for(i=0;i<10000;i++)        ;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ADC内核的模拟电路的电源开
        for(i=0;i<5000;i++)        ;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5;//内核时钟定标。配合AdcRegs.ADCTRL1.bit.CPS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0为顺序采样模式,1为同时采样模式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1;//写1清SEQ1中断标志位,写0无影响,ADC_ST_FLG第4位
        AdcRegs.ADCST.bit.INT_SEQ2_CLR=1;//写1清SEQ2中断标志位,写0无影响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SEQ1中断使能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选者排序器1软件触发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1;        //EVA触发SEQ1
求高手帮我看看哪边出问题了,ADC好像启动不了,谢谢

网友:
楼主成功了吗?我正想用eva t1起动的adc,今天试了一下,也是adc没有工作,请楼主赐教

网友:
没用过12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总会行的

网友:
最近一直准备考试,这个问题只能先放一放了

网友:
利用通用定时器的周期中断启动

网友:
我用28335启动了AD过。我大概看了下,你没设置转换通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其他的中断和我在28335上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