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一点想法

楼主:
比如说旁路电路,在电源后面,将高频杂波通过电容过滤掉,关键就在这里,高频杂波通过电容之后有两个流向,一个是流回电源,还有一个是流到电路板内部的地上。既然是滤波,肯定就流回电源的,但是怎么就保证了杂波流回电源部分而不流向电路板内部呢?电路板内部阻抗大的原因????如果是,内部阻抗一定比电源部分大吗???本人学浅,对电源内部电路不甚了解,请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头晕,我们好像都没有这样想过,是否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呀?

网友:
电容哦,不是电阻。是高频杂波哦,不是直流。

网友:
你既然是“滤”波,它还会到电路中吗?如果到了电路中,就说明你没“滤”波

楼主应该学一下基本电阻网络,看一下它的电流电压分配关系。然后再把电源的滤波问题看作电阻网络来分析,你会得到答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句点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