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

楼主:
我手上有一些磁珠,MMZ2012系列的,大小60欧,最大电流1000mA,我想将它用于电源部分,但是这个磁珠的数据手册里面写着这个系列的是用于signal line(信号线)的,那我可以用于电源部分吗??我是不是不需要拘泥于字眼,最大电流能够满足要求,那是不是我也就可以用于电源部分了。

PS:一般用于电源和用于信号的磁珠区别在哪里,能承受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A:
60欧姆@100MHZ吗?
数字和模拟电源地之间慎用磁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慎用磁珠呢?

网友:
用于电源要注意磁珠的直流阻抗,电流不能太大,不能按额定规格使用,要适当降格同时后级要加电容滤波。用于信号的磁珠其直流阻抗较大,用在电源回路中时,如果负载变动较大会导致电源纹波增加,磁珠用于电源回路往往是针对个别高频噪声较大的数字低功耗器件,用来隔离噪声,这时其高频抑制特性得以发挥同时较大的直流阻抗影响也较低,用于总电源回路则要特别小心,免得弄巧成拙。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欧姆@100MHZ吗?数字和模拟电源地之间慎用磁珠

地与地之间尽量不要用磁珠,原因就是其直流阻抗,串在地回路弄不好会导致地电位浮动,这将是很明显的噪声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比磁珠更有效的UWB超宽频滤波器--解决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