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u11u14的串口中短和定时器中断使能时为啥有错,使能函数为啥有错

楼主: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 使能UART中断,并配置优先级   */
    NVIC_SetPriority(UART_IRQn, 1);
   // LPC_USART->IER  = 0x01;

上面是串口中断的使能

    NVIC_EnableIRQ(TIMER_16_0_IRQn);                                    /* 设置中断并使能               */
    NVIC_SetPriority(TIMER_16_0_IRQn, 2);

定时器中断使能

但下面就有错如果编译的话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
  NVIC->ISER[0] = (1 << ((uint32_t)(IRQn) & 0x1F));
}

网友:
什么错误,说清楚一些啊,你是说编译错误还是运行错误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