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漏水定位报警器

楼主(2012-05-20):
基于单片机的漏水定位报警器
XW 1000 漏水感应线,当有水接触时,两根感应线便会短接,从而发生电流的变化,据电阻和导体长度的比例关系,通过控制器的快速处理,给出具体的泄漏位置。我是PIC16f877的AD转换的方案来测量 漏水感应线的信号线的电压来确定漏水位置的。测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显示跟没接信号线一样不稳定,但用万用表却可以稳定的显示电压。(应该是输入阻抗太高了)但本人到现在还没找到输入阻抗高的AD转换芯片。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漏水
位置
信号线
PIC

楼主:
本人也尝试用电压跟随器作为漏水感应线与AD转换之间的桥梁(转换阻抗,把高阻抗转换成低阻抗)本人用的是运算放大器(LM324)做跟随器,试验失败,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23-02-17):
请问一下,这个接线是怎么接的,4根线,怎么测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