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DSP28335上电启动不正常!!!

楼主:
  DSP28335程序烧写进去了,但是重新上电后DSP好像没有正常启动,因为开始时要点亮的LED灯一直处于微亮状态(此时用示波器观看该IO口

电平只有1.6V),等过了一分钟左右,感觉才正常进入DSP程序,灯亮一秒灭一秒,这时灯比较亮(IO口电平在3.3V和0V之间转换,正常)。

   监测发现启动时DSP的复位信号每隔4ms左右输出窄的低脉冲。可是烧写的程序里已经禁止了看门狗,且地址线上的A12-13-14-15通过510欧

姆的上拉电阻接到了3.3V。后来我尝试过直接将复位信号XRS连接到3.3V,以及通过一个RC电路都没有解决有时候连不上仿真器的事情。

   检测晶振输出正常30M,CLKOUT输出正常3.75M,电源电压3.3V,1.9V正常。

   如果说是上电时启动模式不对,A12-A15我已经上拉了;如果说看门狗复位,但是我程序里已经禁止了。现在猜想可能是上电时DSP没有正常

引导启动模式或者上电的时序不对?但是好像说28335已经解决了内核供电和外部供电时序问题了,我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

   我已经换过一片DSP芯片了,虽然连接CCS比之前正常了,但是这个上电启动问题依然存在。

   恳请各位高手赐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楼主说“DSP的复位信号每隔4ms左右输出窄的低脉冲”

我认为楼主的芯片工作正常。

请楼主重新确认一下bootmode,以及烧入的程序。

烧入的程序,可以用TI的FLASH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