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unchpad的串口可以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楼主:
Launchpad的串口可以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由于手头没有STC单片机,坛子里的朋友可否实验下。

网友:

继续请教

网友:

持续请教

网友:
改造一下电路应该是可以的,但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自己用232电平转换器或USB-串口桥片搭一个即可,或者去买一根USB串口转换线。

网友:
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