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0032电路 ,这个电路pcb上自激

楼主:
真烦扰,我把它放在multisim仿真这么好使,但一把它拿到PCB腐出板子,它就自激了。

在面包板上搭出来也自激。这是怎么回事?有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自激的原因啊,我的PCB电路multisim仿真还有LH0032资料都在附件里了。

电路里的C1在LH0032中是应该外加的电容,会不会与它有点关系?

谢谢~

现实中我是用9018和9015代替仿真中的元件,后来我又在multisim中做了一个9015元件,放进去后依然好使。所以就到此求助了~

PCB电路multisim仿真还有LH0032资料

网友:
C1是第二级放大输出到输入的反馈,影响到电路的极点分布,你仿真时把电容减小点,它就自激了,

网友:
的确,我在实际电路中把电容调大些,就改善了一点。
后来,我把负反馈强度减弱,用并联电压负反馈的方式把放大倍数直接提高到100倍,刚开始还真不自激了,但过了一会,就又自激起来,于是我用手盖住PCB板的铜层,就可以恢复到不自激的状态,这个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