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 中出现的问题,请求指点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打算把DSP/BIOS 用上,找了TI官网上的例子研究。但是TI提供的例子却在CCSV4.1下编译不通过。出现以下的错误:

从这几个错误出发,我修改了.tcf文件,其中增加了ADC中断,但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我修改的部分如下:

我的例子是TI提供的,文件名:spra958I。用了CCSV4下的F28335_example_BIOS_ram。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使用的例子

网友:
问题追加,直接导入却没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建立工程的过程有问题?

网友:
根据提示,很多变量没有定义,应该是工程建立有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把F28335_example_BIOS_flash.rar发给我?379608646@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