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数字TI方案电源》V1.1版PCB 调试情况

楼主:
已经安装了辅助电源,调试得也差不多了,由于没有条件,具体性能也不知道,电路是否达到最佳也不得而知。

上PP

网友:
这是买的EE22磁芯

网友:
我这是“体温诊断”法

网友:
难道楼主自己绕电感 可以给点这方面的建议么
楼主介绍的挺详细的

网友:
楼主厉害,电感和变压器都自己绕。给介绍下经验吧

网友:
做开关电源中用的电感和变压器,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起码是自己设计的。什么圈数啊、线径啊、绕向啊、挡墙啊……,都要做出数据,而后让生产线生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arnation: 请教下DSP28335的问题,新手刚学AD转换,知道AD转换有内部及外部基准源,但是对应的电压的计算公式都相同吗?写了采集的程序,得到了对应的采集数据,但是不知道转换成电压的公式应该是什么?
另外,当选择内部基准时,基准电压是多少啊?
谢谢!

网友:
你绕的电感,怎么知道是12uH的,唉,钱不足玩这很浪费时间。我看你板上的元件都是旧的。麻烦啊。不花个几万难做出个样来。

网友:
清叶版主终于又出现了哈。在网站,好久没发现清叶了。

12uH是量出来的。
板子上有一部分是拆机件,要是全部买新的,真的是要烧钱啊。

网友:
电感咋测了,仪器不少钱吧

网友:
电感用电感电容表测就行。
要求严一点的用数字电桥测。
调试的差不多了,真是辛苦DONTIUM老兄了。
就等你的第二版PCB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比较牛啊, 相关细节肯定很有意思啊

网友:
持续关注 真正做电源的才是最可敬的 比纸上谈兵来到实际多了

网友:
请教,电感电容的具体数值的计算方法能不能把笔记打个包发上来学习学习呀。是不是要求太过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支持。你的鼓励是最珍贵的,是行动的源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的,一点也不过分。

只是,那些计算公式,你真看了就会感觉很平常,都是课本上的。
具体做的时候,是要量一量参数,然后再修改,毕竟算出来的有偏差、以及给定初始参数的不准确。

网友:
19楼的回复使我甚是感激。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进度是,硬件已经确定下了包括参数,现在集中在软件编程上,是这样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