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确保采集信号数据准确

楼主:
通过定时器0发送一个正弦波,一个正弦波由34个点组成,我定时发送34个点,就发成一个正弦(这个已验证)。我现在发送十个正弦信号,然后用AD接收这些数据,接收到的这些数据放在数组里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确保我数组里面接收到的数据正好是这10个正弦数据?扩展说,我接收10个方波、10个正弦,怎么将接收到的数据分开放(10个正弦放在一个数组,10个方波放在一起)?
 我自己开始想法是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当发送完这10个波形时,将全部变量置位。如果全局变量置位了,此时AD就不再接收数据,可是这样并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帮我出点主意吧,谢谢!

网友:
没人帮忙啊,是不是高手都很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还是最好在每一个正弦波或者方波发送完之后给AD一个状态位,以判断这是一个方波信号完成,此时定时器只能稍微等候几us,然后状态位转换,继续发送,这中间的间隔应该算是信号的帧头帧尾之类的,作为识别信号。否则信号丢失或者错乱会造成整个信号无法解析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弦波和方波是同时发还是分时发?如果是分时发,那么可以通过时间同步来区分两个波形,或者把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傅里叶分析,当傅里叶频谱离散时并且单一时,那些数据都来自正弦波数据,不断增加数据,当增加到傅里叶频谱复杂时,就取到了方波数据。
另外,由于你已知发送正弦波的时间,那么ADC再采样的时候控制采样转换时间就能也能确保采到正弦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的蛮详细的,谢谢了,我试试吧,不过确实讲的感觉蛮深奥的,我慢慢体会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我再试试,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可就是没有收到,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呢,我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一部分ADC带SPI接口,SPI接口的好处是你可以用~CS来选择是否读数据。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处理器给ADC发20个~CS,前10个~CS接收到的是正弦波,放到10个数组里;后10个~CS接收到的是方波,放到另外10个数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专家的建议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