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和xilinx ise两个环境中编辑的verilog文件互相兼容吗

楼主:
今天把quartus中语法检查成功了verilog文件复制到xilinx ise环境中竟然报语法错误了。不知道为什么。想问下大家两个环境中的verilog语法标准还不同吗

网友:
是一样的饿,可能你复制过程中出了问题!

网友:
我是CTRL+A,CTRL+C然后CTRL+V复制的。同样编译不同过。用的ISE13.4

网友:
ISE的语法要求比QUARTUS严格,造成这个现象可能是你的verilog里面的语法不够严格。在quartus可能是告警,但在ISE里面可能报错。

网友:
哦。我看那个错误也是说的缺少end和endcase。想不通

网友:
把你代码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源代码上传。

网友:
module camera_iic(
                    clk,
                    rst_n,
                    sccb_scl,
                    sccb_sda,
                    Init_Flag
                    );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sccb_scl;
inout sccb_sda;
output Init_Flag;

reg [7:0]  ctl_cnt_r;
reg [7:0]  pag_data;
reg [7:0]  cfg_reg_data;
reg [15:0] cfg_dat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pag_data<= 8'd0;
      cfg_reg_data<=8'd0;
      cfg_data<=16'd0;
   end
   else begin
      case(ctl_cnt_r)
         8'd0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33 ; cfg_data<=16'h0343 ; end
            8'd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115 ; end
            8'd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20 ; end
            8'd3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38 ; cfg_data<=16'h0866 ; end
            8'd4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0 ; cfg_data<=16'h0168 ; end
            8'd5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1 ; cfg_data<=16'h6432 ; end
            8'd6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2 ; cfg_data<=16'h3296 ; end
            8'd7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3 ; cfg_data<=16'h9664 ; end
            8'd8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4 ; cfg_data<=16'h5028 ; end
            8'd9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5 ; cfg_data<=16'h2878 ; end
            8'd10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6 ; cfg_data<=16'h7850 ; end
            8'd11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7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12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8 ; cfg_data<=16'h0152 ; end
            8'd13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9 ; cfg_data<=16'h015C ; end
            8'd14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A ; cfg_data<=16'h00F4 ; end
            8'd15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B ; cfg_data<=16'h0108 ; end
            8'd16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C ; cfg_data<=16'h00FA ; end
            8'd17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D ; cfg_data<=16'h00CF ; end
            8'd18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E ; cfg_data<=16'h09AD ; end
            8'd19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8F ; cfg_data<=16'h091E ; end
            8'd20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0 ; cfg_data<=16'h0B3F ; end
            8'd21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1 ; cfg_data<=16'h0C85 ; end
            8'd22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2 ; cfg_data<=16'h0CFF ; end
            8'd23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3 ; cfg_data<=16'h0D86 ; end
            8'd24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4 ; cfg_data<=16'h163A ; end
            8'd25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5 ; cfg_data<=16'h0E47 ; end
            8'd26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6 ; cfg_data<=16'h103C ; end
            8'd27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7 ; cfg_data<=16'h1D35 ; end
            8'd28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8 ; cfg_data<=16'h173E ; end
            8'd29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9 ; cfg_data<=16'h1119 ; end
            8'd30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A ; cfg_data<=16'h1663 ; end
            8'd31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B ; cfg_data<=16'h1569 ; end
            8'd32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C ; cfg_data<=16'h104C ; end
            8'd33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D ; cfg_data<=16'h1015 ; end
            8'd34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E ; cfg_data<=16'h1010 ; end
            8'd35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9F ; cfg_data<=16'h0B0A ; end
            8'd36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0 ; cfg_data<=16'h0D53 ; end
            8'd37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1 ; cfg_data<=16'h0D51 ; end
            8'd38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2 ; cfg_data<=16'h0A44 ; end
            8'd39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3 ; cfg_data<=16'h1545 ; end
            8'd40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4 ; cfg_data<=16'h1643 ; end
            8'd41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5 ; cfg_data<=16'h1231 ; end
            8'd42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6 ; cfg_data<=16'h0047 ; end
            8'd43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7 ; cfg_data<=16'h035C ; end
            8'd44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8 ; cfg_data<=16'hFE30 ; end
            8'd45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9 ; cfg_data<=16'h4625 ; end
            8'd46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A ; cfg_data<=16'h47F3 ; end
            8'd47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B ; cfg_data<=16'h5859 ; end
            8'd48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C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49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D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50   :   begin pag_data<=8'd2;   cfg_reg_data<=8'hAE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5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08 ; cfg_data<=16'h01FC ; end  ///////
            8'd5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BE ; cfg_data<=16'h0004 ; end
            8'd53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5 ; cfg_data<=16'hA000 ; end  ////
            8'd54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5 ; cfg_data<=16'hA000 ; end  //cfg_data<=16'd20   ; end
            8'd5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102 ; end
            8'd5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1F ; end
            8'd5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08 ; cfg_data<=16'h01FC ; end
            8'd5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08 ; cfg_data<=16'h01EC ; end
            8'd5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08 ; cfg_data<=16'h01FC ; end
            8'd6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36 ; cfg_data<=16'h0F08 ; end
            8'd6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B ; end
            8'd6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30 ; end
            8'd6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121 ; end
            8'd6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7f ; end
            8'd65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05 ; cfg_data<=16'h011E ; end
            8'd66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06 ; cfg_data<=16'h006F ; end
            8'd67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07 ; cfg_data<=16'hFE   ; end
            8'd68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08 ; cfg_data<=16'd19   ; end
            8'd69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20 ; cfg_data<=16'h0300 ; end
            8'd70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21 ; cfg_data<=16'h8400 ; end
            8'd7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7 ; end
            8'd7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792  ; end
            8'd7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F ; end
            8'd7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1C ; end
            8'd7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1 ; end
            8'd7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3C ; end
            8'd7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3 ; end
            8'd7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4B0 ; end
            8'd7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5 ; end
            8'd8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640 ; end
            8'd8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9 ; end
            8'd8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11 ; end
            8'd8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7 ; end
            8'd8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640 ; end
            8'd8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9 ; end
            8'd8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4B0 ; end
            8'd8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B ; end
            8'd8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1C ; end
            8'd8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D ; end
            8'd9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3C ; end
            8'd9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1F ; end
            8'd9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4B0 ; end
            8'd9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21 ; end
            8'd9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640 ; end
            8'd9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23 ; end
            8'd9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716 ; end
            8'd9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25 ; end
            8'd9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11 ; end
            8'd9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6B ; end
            8'd10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27 ; end
            8'd10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6D ; end
            8'd10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E1E1 ; end
            8'd10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76F ; end
            8'd10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E1 ; end
            8'd10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72 ; end
            8'd10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27 ; end
            8'd10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74 ; end
            8'd10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E1E1 ; end
            8'd10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776 ; end
            8'd11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E1 ; end
            8'd11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20E ; end
            8'd11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4 ; end
            8'd11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20D ; end
            8'd11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4 ; end
            8'd11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9078 ; end
            8'd11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11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9079 ; end
            8'd11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11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9070 ; end
            8'd12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12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9071 ; end
            8'd12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12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743 ; end
            8'd12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3 ; end
            8'd12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744 ; end
            8'd12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3 ; end   /////////
            8'd127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F2 ; cfg_data<=16'h0000 ; end
            8'd128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5 ; cfg_data<=16'hE000 ; end
            8'd129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6 ; cfg_data<=16'h1402 ; end  // PLL_REG  M=20,N=2 40M
            8'd130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7 ; cfg_data<=16'h0504 ; end
            8'd131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5 ; cfg_data<=16'hA000 ; end ///////////
            8'd132   :  begin pag_data<=8'd0;   cfg_reg_data<=8'h65 ; cfg_data<=16'h2000 ; end   ///////////
            8'd13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3 ; end
            8'd13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320  ; end   //设置LCD 窗口大小
            8'd13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5 ; end
            8'd13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240  ; end
            8'd13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7 ; end
            8'd13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320  ; end
            8'd13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09 ; end
            8'd140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240  ; end
            8'd141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79 ; end
            8'd142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320  ; end
            8'd143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277B ; end
            8'd144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d240  ; end
            8'd145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6 ; cfg_data<=16'hA103 ; end
            8'd146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C8 ; cfg_data<=16'h0005 ; end
            8'd147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97 ; cfg_data<=16'h0020 ; end
            8'd148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97 ; cfg_data<=16'h0020 ; end  //输出RGB565格式
            8'd149   :  begin pag_data<=8'd1;   cfg_reg_data<=8'h98 ; cfg_data<=16'h0000 ; end
         default:;
      endcase
   end
end

//产生sccb_iic需要的时钟
//---------------------------------------------
        //分频部分
reg[2:0] cnt;   // cnt=0:scl上升沿,cnt=1:scl高电平中间,cnt=2:scl下降沿,cnt=3:scl低电平中间
reg[12:0] cnt_delay; //500循环计数,产生iic所需要的时钟
reg scl_r;      //时钟脉冲寄存器
reg[31:0] power_delay;
//reg chg_clk_fre;//改变iic频率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delay <= 13'd0;
     else if(power_delay==32'd25000000) begin  //上电延时100ms
         if(cnt_delay == 13'd1999)
             cnt_delay <= 13'd0;  //计数到10us为scl的周期,即10KHz
         else
             cnt_delay <= cnt_delay+1'b1;    //时钟计数
     end
    else
        cnt_delay<=13'd500; //高电平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3'd5;
    else begin
        case (cnt_delay)
            13'd499:   cnt <= 3'd1;  //cnt=1:scl高电平中间,用于数据采样
            13'd1005:  cnt <= 3'd2;  //cnt=2:scl下降沿后面点
            13'd1499:  cnt <= 3'd3;  //cnt=3:scl低电平中间,用于数据变化
            13'd1995:  cnt <= 3'd0;  //cnt=0:scl上升沿前面点
            default:   cnt <= 3'd5;
            endcase
        end
end

`define SCL_POS     (cnt==3'd0)     //cnt=0:scl上升沿前面点
`define SCL_HIG     (cnt==3'd1)     //cnt=1:scl高电平中间,用于数据采样
`define SCL_NEG     (cnt==3'd2)     //cnt=2:scl下降沿后面点
`define SCL_LOW     (cnt==3'd3)     //cnt=3:scl低电平中间,用于数据变化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cl_r <= 1'b0;
    else if(cnt_delay==13'd1999)
             scl_r <= 1'b1;    //scl信号上升沿
    else if(cnt_delay==13'd999)
             scl_r <= 1'b0;    //scl信号下降沿
end
//初始化状态机进程
parameter IDLE        =5'd0;
//写页寄存器
parameter START1      =5'd1;
parameter ADDR1       =5'd2;
parameter ACK1        =5'd3;
parameter PAG_REG     =5'd4;
parameter ACK2        =5'd5;
parameter PAG_DATH    =5'd6;
parameter ACK3        =5'd7;
parameter PAG_DATL    =5'd8;
parameter ACK4        =5'd9;
parameter STOP1       =5'd10;

parameter DELAY1       =5'd11;
//写配置寄存器
parameter START2      =5'd12;
parameter ADDR2       =5'd13;
parameter ACK5        =5'd14;
parameter CFG_REG     =5'd15;
parameter ACK6        =5'd16;
parameter CFG_DATH    =5'd17;
parameter ACK7        =5'd18;
parameter CFG_DATL    =5'd19;
parameter ACK8        =5'd20;
parameter STOP2       =5'd21;

parameter DELAY2      =5'd22;

parameter DELAY3      =5'd23;
parameter POWER_DLY   =5'd24;
parameter STOP3       =5'd25;

//控制sccb_sda方向
reg sda_r;      //输出数据寄存器
reg sda_link;   //输出数据sda信号inout方向控制位

reg[4:0] Init_State;
reg[7:0] trans_data_r;      //在IIC上传送的数据寄存器
reg[3:0] num;               //读写的字节计数
reg[31:0] sccb_delay;
reg[19:0] st_delay;//停止信号和开始信号间隔时间10ms
reg[19:0] st_delay2;
`define MT9D111_WRITE     8'hba    //被寻址器件地址(写操作)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Init_State<=POWER_DLY;
        ctl_cnt_r<=8'd0;
        sccb_delay<=32'd0;
        power_delay<=32'd0;
        st_delay<=20'd0;
        st_delay2<=20'd0;
    end
   else begin
      case(Init_State)
           IDLE:     begin
               sda_link<=1'b1; //SDA设置为输出
                sda_r<=1'b1;
               if(ctl_cnt_r==8'd150)
                   Init_State<=IDLE;
                else begin
                   Init_State<=START1;
                   trans_data_r<=`MT9D111_WRITE;
                end
            end
/////////////////////////////////////
           START1:   begin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从高到低
               if(ctl_cnt_r==8'd150) begin  //初始化完成
                   Init_State<=IDLE;
                    power_delay<=32'd0;
                    sda_link<=1'b1;
                    sda_r<=1'b1;//释放iic
                end
                else if(pag_data==8'd3) begin
                   Init_State<=DELAY3;
                    power_delay<=32'd0;
                    sda_link<=1'b1;
                    sda_r<=1'b1;//释放iic
                end
               else begin
                    if(`SCL_HIG) begin
                        sda_r<=1'b0;    //拉低sda产生开始信号
                        Init_State<=ADDR1;
                        trans_data_r<=`MT9D111_WRITE; //从机地址
                        num<=4'd0;
                    end
                else
                   Init_State<=START1;
                end
            end
    //////////////////////////////
            ADDR1: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1;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ADDR1;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ADDR1;
           end
/////////////////////////////////
            ACK1: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PAG_REG;  //从机响应信号
                        trans_data_r<=8'hF0;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1;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PAG_REG: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2;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PAG_REG;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PAG_REG;
           end
/////////////////////////////////
            ACK2: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PAG_DATH;  //从机响应信号
                      trans_data_r<=8'h00;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2;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PAG_DATH: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3;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PAG_DATH;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PAG_DATH;
           end
///////////////////////////////
            ACK3: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PAG_DATL;  //从机响应信号
                      trans_data_r<=pag_data;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3;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PAG_DATL: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4;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PAG_DATL;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PAG_DATL;
           end
////////////////////////////////////////
            ACK4: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  <=STOP1;  //从机响应信号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
                    sda_link    <=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4;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STOP1:       begin
                if(`SCL_LOW) begin
                    sda_link <= 1'b1;
                    sda_r <= 1'b0;
                    Init_State<= STOP1;
                end
                else if(`SCL_HIG) begin
                    sda_r <= 1'b1;   //scl为高时,sda产生上升沿(结束信号)
                    Init_State<= DELAY1;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1;
            end
//////////////////////////////
         DELAY1:   begin
                if(st_delay==20'd500000) begin //延时10ms
                    power_delay<=32'd25000000;  //恢复SCL时钟
                    st_delay<=20'd0;
                    Init_State <= START2;
                end
                else begin
                    power_delay<=32'd0;  //禁能I2C时钟
                    st_delay<=st_delay+1'b1;
                    Init_State <= DELAY1;
                end
        end
/////////////////////////
         START2:   begin
            if(`SCL_HIG) begin //scl为高电平中间
                    sda_r <= 1'b0;       //拉低数据线sda,产生起始位信号
                    Init_State <=ADDR2;
                    trans_data_r<=`MT9D111_WRITE;
                end
                else
                   Init_State <= START2;
           end
///////////////////////////////
            ADDR2: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5;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ADDR2;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ADDR2;
           end
////////////////////////////////////////
            ACK5: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  <=CFG_REG;  //从机响应信号
                       trans_data_r  <=cfg_reg_data;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    <=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5;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CFG_REG: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6;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CFG_REG;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CFG_REG;
           end
////////////////////////////////////////
            ACK6: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  <=CFG_DATH;  //从机响应信号
                       trans_data_r<=cfg_data[15:8];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    <=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6;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CFG_DATH: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7;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CFG_DATH;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CFG_DATH;
           end
////////////////////////////////////////
            ACK7: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  <=CFG_DATL;  //从机响应信号
                       trans_data_r  <=cfg_data[7:0];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    <=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7;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CFG_DATL: begin
                if(`SCL_LOW) begin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input)
                        Init_State<= ACK8;
               end
                    else begin
                       Init_State<=CFG_DATL;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sda_r <= trans_data_r[7];
                            4'd1: sda_r <= trans_data_r[6];
                            4'd2: sda_r <= trans_data_r[5];
                            4'd3: sda_r <= trans_data_r[4];
                            4'd4: sda_r <= trans_data_r[3];
                            4'd5: sda_r <= trans_data_r[2];
                            4'd6: sda_r <= trans_data_r[1];
                            4'd7: sda_r <= trans_data_r[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lse
                   Init_State<=CFG_DATL;
           end
////////////////////////////////////////
            ACK8:     begin
               if(`SCL_NEG) begin
                  if(sccb_sda==1'b0) begin
                      Init_State  <=STOP2;  //从机响应信号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sda_link    <=1'b1;
            end
            else
                   Init_State<= ACK8;     //等待从机响应
            end
///////////////////////////////////
            STOP2:    begin
               if(`SCL_LOW) begin
                    sda_link <= 1'b1;
                    sda_r <= 1'b0;
                    Init_State<= STOP2;
                end
                else if(`SCL_HIG) begin
                    sda_r <= 1'b1;   //scl为高时,sda产生上升沿(结束信号)
                    Init_State<= DELAY2;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2;
            end
////////////////////////////////
         DELAY2:   begin
                if(st_delay2==20'd500000) begin //延时10ms
                    power_delay<=32'd25000000;  //恢复SCL时钟
                    st_delay2<=20'd0;
                    Init_State <= START1;

                    ctl_cnt_r<=ctl_cnt_r+1'b1;  //切换到写下一个寄存器
                end
                else begin
                    power_delay<=32'd0;  //禁能I2C时钟
                    st_delay2<=st_delay2+1'b1;
                    Init_State <= DELAY2;
                end
        end
//////////////////////////////////////
          DELAY3:   begin
              if(sccb_delay==32'd25000000) begin //延时500ms
                    power_delay<=32'd25000000;  //恢复SCL时钟
                    sccb_delay<=32'd0;
                    Init_State <= START1;
                    //ctl_cnt_r<=ctl_cnt_r+1'b1;    //切换到写下一个寄存器
                end
                else begin
                    power_delay<=32'd0;  //禁能I2C时钟
                    sccb_delay <=sccb_delay+1'b1;
                    Init_State <= DELAY3;
                end
           end
//////////////////////////////
            POWER_DLY:begin
                if(power_delay<32'd25000000)begin
                    power_delay<=power_delay+1'b1;
                    Init_State <= POWER_DLY;
                end
                else
                    Init_State <= IDLE;
            end
///////////////////////////////////////
            STOP3: begin
                if(`SCL_LOW) begin
                    sda_link <= 1'b1;
                    sda_r <= 1'b0;
                    Init_State<= STOP3;
                end
                else if(`SCL_HIG) begin
                    sda_r <= 1'b1;   //scl为高时,sda产生上升沿(结束信号)
                    Init_State<= START1;
                  // ctl_cnt_r<=1'b0;   //重新写
                end
                else
                    Init_State <= STOP3;
            end
            default: ;
//////////////////////////////////////////
      endcase
    end
end

assign sccb_sda = sda_link? sda_r:1'bz;
assign sccb_scl = scl_r; //产生sccb_iic所需要的时钟
assign Init_Flag=(ctl_cnt_r==150)? 1'b0 : 1'b1;
endmodule

网友:
 看不出来你的代码有语法错误!

是不是你的ISE 软件破解有问题,造成这个结果!

网友:
那这样我只有换下ise版本试试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