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上讲中断标志寄存器可也通过写1清零,那请问怎样通过写程序将它置1?

楼主:
不会是写0置1吧???

网友:
那就在程序中把改为寄存器设置为1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标志寄存器不是通过写1清零吗,那置1不就是清零吗???不能置1啊。

网友:
有中断产生的时候它就自己置1了,你自己置1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入中断时不是pdf上说标志位自动清零吗???

网友:
有的标志位自动清零,有的不自动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不是中断产生之后 置1了吗,因为置1了,才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啊,进入后清零

网友:
标志位的意义是   正在处理其他中断    这时候触发中断不能执行  正在执行的中断标志已经清零   但是新中断的标志不清零  当前中断结束后才开始执行新中断

网友:
当有中断源是,MCU的系统会将中断标志位置1,这是就想CPU发出中断请求,如果CPU不响应中断的话,那么中断标志位为1,会不断的向CPU发出中断请求直到CPU响应中断请求或手动将中断标志位清空,一旦CPU响应了中断请求后,在进行中断服务子程序后就将中断标志位清空,否则的话,就不断的向CPU发出中断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进入中断程序后自动将其清空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