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B96自带的BootLoader有何用途?

楼主:
如果我使用片内ROM里的SafeRTOS,或者移植一个uCOS到片内的Flash里去。是否还需要用到BootLoader呢?因为以前没用过BootLoader,对其功能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只是大概知道用于加载操作系统并输出一些调试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TI M3 内部 ROM 集成的 Bootloader 其实主要的作用还是提供一种用通用通信接口(UART,SSI,CAN,Ethernet)来下载用户程序的一段代码。
如果你不需要用这些接口来方便后续升级程序的话,就无视它的存在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过BootLoader把程序下载到SRAM里直接运行,无需再烧写进Flash了。我的理解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因为9B96不是Flash有一定的缺陷么,我是做前期开发调试的时候,如果可以直接在SRAM里运行最好了,免得烧写Flash最后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对一个问题也一直很好奇。
就是如何触发 ROM 中的 bootloader 呢?
默认的触发 GPIO 是哪一个?